Msi7300gt显存供电短路好难搞

楼主(2009-03-06):
Msi7300gt显存供电短路。。。滤波和场块都好的。。。内存附近和内存背面的贴片电容全短路,全都拆下量了个遍,都好的。。。估计应该是显存内部短路或者gpu短路。。。。。不知道有什么快捷的方法确定?再一个一个的拆显存或者gpu的话会死人的。。。。。

已确定是显存短。。。不过运气比较背,拆到最后一个显存的时候才恢复正常。。。一个个的拆显存,然后再手工植球真的太累,尤其是要手工点球,那效率……估计要喝汤了。。。。。不知道各位DX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用直流稳压电源烧吧,注意电压及电流,烧的同时,
手要在元器件上摸摸,感觉有无异常的温升。

网友:
直接供12V不是不好,还是先查出故障点!你把12V供电MOS管拆下看能否上电如果可以说明GPU坏

网友:
显存坏了,我遇到过三星1.2NS显存坏了短路,拆下芯片量供电点和接地点短路,4片全坏。如找不到带换显存建议放弃。

网友:
gpu内短的 造成显存短路的 问题卡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
7300GT的显卡的显存供电电路除了给显存供电外,还同时给GPU的内存控制器供电,一般显存供电电路短路,GPU内存控制器短路的可能性更大,楼主可以把GPU拿下,再看显存是不是还短路,如果还短路说明显存坏,这时显存怕是没几个好的了,再打下阻值测下GPU,如果GPU没短路还可以放到别的板子上用!!我修双敏7318的卡,多数是显存电路短路,全是这样拆GPU再测的,一但GPU坏了,卡就基本算报废!!

网友:
7300GT的显卡的显存供电电路除了给显存供电外,还同时给GPU的内存控制器供电,一般显存供电电路短路,GPU内存控制器短路的可能性更大,楼主可以把GPU拿下,再看显存是不是还短路,如果还短路说明显存坏,这时显存怕是 ...
引用 网友A:

说得不错,是这样子修的  做gpu比做多个显存省事,而且大多  显存短路的  都属gpu内部短路,显存控制电路那块

网友:
个人感觉显存供电电路短路或电阻特别小,基本是GPU 坏了,特别9550,5700,6200等基本没戏了,当然,现在有些三星显存的7300GT网吧出来的卡显存供电电路短路还有不少是显存短路了,不过这样的卡GPU完蛋的也有50% 啊,收显卡我一碰到显存供电电路短路或3V供电短路的,基本都当废品价才要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