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加电烧机法的具体过程

楼主(2009-03-06):
请问加电烧机法的具体过程。。。。。谢谢各位师父。。。请写的详细点。

网友:
没明白 你写的意思

网友:
是用测试软件高强度测试还是开机就烧东西?

网友:
大短路了。。我们不是用烧机法去找短路点吗。。请问没有电流表。。有什么方法可以做?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么修板

网友:
那个得用可调电源才行,用大电流小电压上去开机,有短路的地方时间一久就会发热或是烧掉的

网友:
从电源电路开始测量,用表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