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使用过ut70b

楼主(2009-03-06):
请问ut 70b 测晶振准吗。。。他还有什么样的特列功能?谢谢大家谈论

网友:
我打算买VC97 ,呵

网友:
我是用UT70B,能测到晶振的频率

网友:
其实和UT 60H的性能差不多,看下面70B手册上截下来的测量频率的门限电压就可以知道。

网友:
我习惯用70A,还有一款70C自动量程的不习惯用。测晶振之类的还用行输出振铃信号、行推动信号等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几天试了一下。。测晶震的频率还是很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