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设置不能保存退出

楼主(2009-03-06):
一块848主板,CMOS设置后无法保存退出,只能重启。不知是何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
bios 放电 试下  不行就刷个bios看下咯或者差cmos的电路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
CMOS故障换了它!!!

网友:
cmos有电压没得哦?

网友:
看电容有无漏电的啊!!!

网友:
放电,刷BIOS

网友:
电池没电了

网友:
是不是按F10保存退出时没反应?死机没?

网友:
遇到过很老的主板确实不能按F10保存退出,但是可以在BIOS菜单中保存退出。

网友:
有些板是这样的呀!只能重启!但是也可以保存!

网友:
看看電池座是否有問題,有時候電池座與電池接觸不良會影響

网友:
电池和电池座故障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你是不是上的CYD的CPU了?,如果是就是超频了

网友:
查cmos电路
如果正常换晶振跟谐振电容还不行换南桥

网友:
升级BIOS就好了

网友:
不能按F10保存退出,在BIOS菜单中保存退出也不行。正在考虑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