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维修内存前别忘先给内存洗个澡

楼主(2009-03-06):
最近,接到一批内存维修任务。原来只是零星维修内存,使用RST软件检测找到坏颗粒,哪坏换哪。在拆下坏颗粒时基本都发现焊点处有不少的垃圾,清理后换上好颗粒,ok。因为这批量多了点,所以突发奇想,先给内存洗个澡,使用超声波清洗机分两次清洗:一次使用无水酒精,一次使用天那水。清洗后居然有不少的条条恢复正常,分析原因应该是条条生产过程中助焊剂清洗不干净,灰尘进入造成芯片引脚间内阻降低。因此在芯片焊接完后切忌尽量清理干净助焊剂。

网友:
呵,给内存洗澡,有创意

网友:
我用牙刷和洗板水清洁了内存之后,进系统OK

网友:
板子什么的疑难杂证先洗洗一般有惊喜的

网友(2009-06-26):
洗洗更健康!!

网友:
也有洗到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