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个忙

楼主(2009-03-06):
有个电源,,除了输出电压是1V左右外,没有其他明显故障。请问高手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 是待机电压低还是输出电压低

网友:
空载  什么都没接  就连个电源

网友:
主回路没有震荡,从辅助电源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