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SD150SX84屏驱动板选择

楼主(2009-03-06):
此板刚刚开始是开机亮一下又灭这样不断循环。用通用高压板代换之后。使用半小时左右。又出现亮一下又灭的情况。亮一下又灭的同时能看到图像。灯管已经测试过。没有问题。。怀疑驱动板问题。后来用X82的驱动板代换上去。。。。。开机白屏。没有图像。。。。请教一下这会不会是X82不支持这个联想的液晶屏?还是屏本身的问题。请高手帮忙分拆一下。。。。谢谢。

网友:
x82和x84的板子一般有个跳线,选中哪个是哪个,如果只支持x82
肯定不能点两x84!

网友:
你说的可能是联想的那种机器,是通病 ,是MCU本身硬件故障,换了就好了,不用换板子

网友:
X82和X84两个屏有一点差别,接口基本一样,只是一个屏上面带DC-DC电路,一个不带,需要驱动板提供。

网友:
SX82 和 SX84 两者不同,SX82是双路供电的,现在市场上有专用的SX84专用板,也有同时支持SX82 SX84专用的板子,但如果是82 84通用板,你要点84屏的话,需要把电感取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