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希捷硬盘嗒嗒响,怎么修?

楼主(2009-03-06):
160G的串口希捷硬盘嗒嗒响,硬盘指示灯一闪一闪的,然后系统就进不去了,停留在Windows  XP滚动条那里,不停的滚动,就是进不了系统。
此硬盘用检测工具提示:无硬盘!无法检测!
想问高手,用什么能检测出它?修,应当怎么修?

网友:
换电源先,如果还想就用MHDD46检测,如果真有坏道,就用pc3000 pci版本做安全自检!

网友:
换哪里的电源?主机电源?还是硬盘里面的电源?

网友:
先换主机里面的电源,电源功率不足,硬盘有时找不到的

网友:
要是换了电源,故障依旧,下来应该怎么修呢?

网友:
如果嗒嗒响时COM下显示HeadMask 0000之类的,多半是0头坏了,改板砍0头后做F级。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用什么检测工具检测????然后它显示HeadMask 0000之类的,多半是0头坏了,改板砍0头后做F级。

网友:
得用PCI3000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