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EX3 开始全部灯狂闪,清零后,进纸灯和电源灯闪

楼主(2009-03-06):
EX3 开始狂闪,清零后,进纸灯和电源灯闪

我用的是手动清零,长按2键,开机,3闪,11闪什么的

现在进纸灯和电源灯闪,开10次,估计又那么1,2次是好的,能用,但只能打1,2张,又开始进纸灯和电源灯闪,
顾客描述,曾经硬拽步车走动,

网友:
多清零几次~~~~~~~~

网友:
换一下墨盒试试,.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这种情况.

网友(2010-03-18):
问一下,这个机器是怎么清零了?那位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手动清>>>按住进纸键和清洗键(换墨键)开机,2秒后松开进纸键,再过2
松开清洗键,再按住清洗键(换墨键)直到所有灯同时亮一下、字车有动作,松开键。
软件可用原厂与SSC Service Utility,一般手动就可除非你要调整机器参数要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