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pci和usb无法使用

楼主(2009-03-06):
有一块V星主板,能点亮进系统使用。就是不能使用usb和pci。由于没有集成网卡,所以没法上网。请问大大们是不是io芯片出了问题

网友:
我有一块技星845pe的板也老是找不到网卡。期待

网友:
感觉北桥的问题多把

网友:
先量一下USB的电压,及pci的AD线吧,如果正常的话就要考虑到南桥之间的线路和南桥了

网友:
如果usb和pci全部不能用应该是南桥挂了

网友:
量USB的二极体值和电压是否正常.PCI的AD信号是否正常判断是否南桥挂了

网友:
pci和usb都和南桥有关。。先测试下usb的两个数据线的对地阻值,如果正常,在测pci的数据线阻植,正常就测供电。。不正常,加焊南桥。或者更换南桥

网友:
谢谢ls的解答,我知道了。但是南桥如果挂了,怎么能进系统呢?难道是部分损坏?

网友:
南桥内部电路的问题,最好换SB

网友:
南桥的问题多点`局部性损坏````

网友:
学习中!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打PCI AD 先  看阻值一样不  一样的话  。可能是I/O问题。 基于USB也用不起   可以考虑一下南桥了

网友:
我的一个杂牌845E主板  PCI不能用,用了它就不能显示 不用它 就可以开机 进系统  正常使用电脑
那这个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2009-12-05):
很可能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