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负位

楼主(2009-03-06):
我是个新手   今天遇到了块主板   上了假负载上去没负位   希望各位高手指路谜津
感谢!

网友:
有的板用假负载是不会复位的    有的板要上了显卡才有复位   请兄弟上个CPU试试    有的CPU不配  也没复位    请多多学习

网友:
楼上的貌似有点道理 学习了

网友:
但也不能把重点全压在假负载上。

网友:
主板本来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
各关键点供电正常吗?

网友:
先查供电时钟,最后再查复电路

网友:
先电压,在时钟,最后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