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MACS电源有时没有输出电压有时又正常

楼主(2009-03-06):
我有一台EMACS电源坏了,型号是HP2—6460P,通电后有时开得了机,有输出电压,有时开电源没有反应,USB的电压有5V 。有时也开得起,我看了一下没有电容坏了,请大哥给我出出主意?

网友:
首先确定一下该电源通电后有时开得了机、有时开电源没有反应与气温是否有关?

网友:
查一下主回路的反馈电阻有没有虚焊的,故障挺像的。

网友:
跟温度没有关系,正常得很,我也看了因为是双层板,所以也检查了没有虚焊的情况。我那个电源是台湾出的,功率是460W。

网友:
USB的电压有5V,说明辅助电源的+5VSB是正常的,但不排除是电容不良引起.

网友:
我手里也正好有这么一款电源,现象和楼主的一样,不知道哪位仁兄有关于这种电源的电路图呢

网友:
这个电源的器件排布太密集了,不知道大家查电路的时候是怎么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