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主板上各芯片作用和各引脚的相结应的作用

楼主(2009-03-06):
我是新手,对主板上密密麻麻的元件有点感觉无从下手,想请高手帮我把它疏理一下,比如说把主板的供电部分和信号部分分开或更详细更好!!!还有就是各集成块的作用和引脚的意义请说明下!!!!不好意思可能问题有点多望细心讲一下!!非常其待   麻烦各位了!!

网友:
去维修新手入门先学学吧

网友:
你这样的基础 只有先在基础区漫漫看 具体什么不会再问 要想迅速掌握 那就报名系统的学习

网友:
我是修电脑的(不修主板)所以我这的坏板子不少!!!以前是中专电子电器专业的,板上的元件(除个别小集成块)几乎都认识,现在就是想知道要按什么顺序来学习,先学什么后学什么!!!还有主板各大集成块引的定义!!!手上的工具有:数字万用表,电烙铁,疹断卡还有坏板一堆!!!!

网友:
那个修电脑的没有一堆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