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无PG 无复位!!

楼主(2009-03-06):
845鸟板  PCI复位   硬盘接口复位    就是 CPU 无PG 无复位。
没思路。  请大侠帮忙!!!!!!!

网友:
北桥 一大堆小电压都出来了 、  查出问题了   CPU空焊!~!

网友(2009-06-15):
是CPU座空焊吧

网友:
CPU时钟,电压都正常和话!!!!那应该就是北桥的事了!!!压批桥试试!!!

网友:
恩的,思路我感觉还是不错的,845的扳子M没有PG压北桥是个好的办法,还有是U座,呵呵

网友(2009-09-18):
学习了今天也遇见了快无PG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