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1772嘀哒嘀哒响

楼主(2009-03-06):
求助有台七喜1772 开机嘀哒响,应为一次电源继电器响给点意见。

网友:
后面有短路都响啊。行管,升压管什么的

网友:
可能是过载保护吧

网友:
呵呵!我碰到过这个问题是S校正二极管击穿!

网友:
至少也要先打开机器,查一下,看行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源次级有严重短路的.使电源出现了过载性保护.检修方法一般为.依次断开电源次级各组负载.断开那组电源电压输出正常了就检修对应的负载电路.

网友:
之前我也碰到过好几次这样的现象,主要是大电流管坏,如行管之类的,还有降压管旁边的电容坏了也会这样,类外看看有没短路

网友:
电源次级输出有短路才会滴答滴答响!你可以依次断开电源各路输出,断开哪路不响重点检查那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