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65板子点不亮

楼主(2009-03-06):
今天遇到块技嘉865板子!测试卡跑25,已经过内存,觉得应该是显卡没过!测了一下供电1.48V应该算正常 时钟有1.35V 复位3.4V 就是跑不过去!难道是桥问题!!有那位大哥也遇到过这样的!!留点笔墨!

网友:
不是!!
      是独显!显卡保证是好的!已经遇到试 9550显卡没插独立供电电源也是跑 25 就是显卡没过!

网友:
先用PCI显卡试一下,不显示刷BIOS、查SB、SB-NB的AD、、、、、会显示查AGP和NB,打一下AGP的A/D值、电压、时钟等等,最后NB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