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RT显示器TCL 5E 如何进工厂模式

楼主(2009-03-06):
求CRT显示器TCL 5E 如何进工厂模式
生产代码M1554S-3
型号 5E
显示器

网友:
看是长城代工的还是EMC代工的.如果是长城按在+键.关电开电就可以了.EMC的忘记了.好像用的是是组合键.

网友:
为什么大家要进工厂模式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如果对调整有帮忙是可以的。进工厂模式调整后保存方法也很重要,有些选项没有专业的仪器调整是要靠经验。否则得不到效果,有些调整乱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