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055开机时候显示屏出现Soanner ERROR 5 Turn off then on然后不能复印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3-06):
HP3055开机时候显示屏出现Soanner ERROR 5 Turn off then on然后不能复印是什么问题?

网友:
通常是掃描部份污糟,曝光燈管和所有反射鏡都清潔一下,要注意清潔玻璃底面白色反光條,祝好運.

网友:
原意是  扫描错误5 ,关机重新开机

网友:
Scanner ERROR 5 Turn off then on,這是故障代碼,通常是打開電源運行一段時間便出現,機重開依然,在hp的機器從新機使用超過半年,便經常出現這故障,最初做清潔可解決這問題,超過兩年便要更換曝光燈管才行.或者你可以試試這方法,在曝光燈管底下有聚光罩,用塗改液(即白油)塗白它.

网友:
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