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帮我看一下是那颗颗粒坏了

楼主(2009-03-06):
DDR的内存

网友:
多少容量,单面还是双面的,你都没有讲。

网友:
128M,8片,单面

网友:
看得不清,像是第三颗,还是第四颗。你把123456789好好排列一下再判断。

网友(2009-07-20):
看得不清,像是第三颗,还是第四颗。你把123456789好好排列一下再判断

网友:
DDR一代 单面板 0-7第一片颗粒8-F第二片颗粒0-7第三片颗粒8-F第四片颗粒。。。。。。。。。 以此类催 你的应该是第四片颗粒坏了

网友:
DDR一代 单面板 0-7第一片颗粒8-F第二片颗粒0-7第三片颗粒8-F第四片颗粒。。。。。。。。。 以此类催 你的应该是第四片颗粒坏了
引用 网友A:

TS

网友:
是第4个颗粒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