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700 上电不亮 报警四声

楼主(2009-03-06):
intel 芯片组
nvidia独立显卡
开机上电到1安左右,有四声短鸣
换内存情况一样,拔掉内存也同样叫四声
是显卡虚焊了吗?不上内存也一样,是否是北桥的故障?
芯片

网友:
杀显卡,拆下来重做就好,

网友:
HP这一款通病
独立显卡差不多都会坏
焊显卡吧

网友:
故障在显卡上,加焊显卡或换显卡均可以解决

网友:
该本是无铅工艺的,加焊显卡无效,拔掉内存也一样叫,我想是北桥的内存控制坏了。

网友:
4声的话,是否分长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