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845gl不亮

楼主(2009-03-06):
IT8712F-A的 IO,插上检测卡5V灯就亮,IO换后,5v灯还亮南北桥不发热,供电正常cpu供电正常,复位灯常亮。IO去后5v灯不再量,还能修吗?

网友:
这个板IO是IT8702F-A的不是LZ说的8712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v不亮电压1.0v,主板不启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