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主板断电

楼主(2009-03-06):
INTEL D865GLC主板开机一秒自动断电,多点几次可以走到C3或D5再断电,短路绿线强行开机不走码,摸不到发烫的元件,请问如何下手?
主板
Intel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3.3V有短路了

网友:
我同意还是有短路了,要不就是开机电路的问题,先看开机电路好了

网友:
有些主板不上假负载也是会自动掉电的哦。我看应该不会是+12V短路。如果12V短路的话电源是不会工作了的

网友:
打ATX各引脚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嗯,谢谢,我去打打看看。

网友:
苦啊,ATX电源引脚没有短路啊,再怎么办呢?

网友:
如果排除了短路的问题
则开机电路的可能性比较大,建议先换一下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