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纯平VGA接头定义

楼主(2009-03-06):
一朋友把CRT的VGA接头整坏了~由于我从没整过CRT,所以只有请教下各位兄弟了。AOC的,3根粗线,颜色是红、蓝、灰,7根细线,颜色是红绿黑粉黄棕白,由于没对比不知道怎么接到头子上了,拜托知道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刚在网上闲逛时碰到的,给你

网友:
三根粗的  红接1  灰接2  兰接3(粗线中间的线)  这三根粗线外面的线 都分别接6 7 8 上

另外最有可能的是 黄 棕  白  这三个线  接到13  14 上  你自己组合一下吧  试着来 总有一次可以亮的

网友:
三根粗的  红接1  灰接2  兰接3(粗线中间的线)  这三根粗线外面的线 都分别接6 7 8 上

另外最有可能的是 黄 棕  白  这三个线  接到13  14 上  你自己组合一下吧  试着来 总有一次可以亮的
引用 网友A:

13接细白线,14接细黄线,粗线按你说的接了,屏蔽线全接到壳上,OK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