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开机不认硬盘

楼主(2009-03-06):
一张磐正4GVMI-X主板,挂上硬盘开机,检测不到硬盘,一定要重新启动(无论热启,冷启动还是进coms保存退出)才能检测到,求维修思路!

网友:
如果是并口硬盘,就把四个针脚处理一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如果是串口硬盘,就把数据线换一根再试试

网友:
可以确定是主板的问题,跟硬盘和数据线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