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52是什么元件

楼主(2009-03-06):
在主板CPU和系统风扇边均有一352元件,见图
这是个三端稳压器还是个场效应管

网友:
楼主是不是看错了,CPU风扇中间插针应该是接+12V的。

网友:
没错,现在中间针无电压,风扇不转,不知道那里问题

网友:
0v接风扇就不正常,拆掉换个。。如果没有。拆掉把12v短过去好了。。不过风扇就不能控制转速了。

网友:
应该是个三极管

网友:
也许是风扇插头到这个管子这中间的线烧断了吧。查一下。遇到过。中间接起就好了 。

网友:
是个三极管,可以调节电流

网友:
没有断线,本来怀疑是352坏,可以两个地方的352不会同时坏的,74门电路好像也没问题,拆换过,现在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是个三极管,可以调节电流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区分极性

网友:
吧12V直接拉过去就行

网友:
是啊 改一下线路  直接把12V接过去就可以了  不过是品牌机子就麻烦了  品牌机子有转速控制 你的加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三端稳压管吧··

网友:
这两天反复查资料,感觉好像是一贴片场管,P沟道的,当G级电压12V,SD间截止。和现在的故障情况一样,D级无电压。
请明白人指教了

网友:
352为NDS352AP是P沟道场效应管,当G级为低电平才导通,你应该检查74门电路看是门电路损坏了,还是输入信号不正常。352为NDS352是P沟道场效应管,当G级为低电平是导通,你应该检查74门电路看是门电路损坏了,还是输入信号不正常。

网友:
谢谢楼上的
G级由7407第八脚过来,第九脚从一7414门电路第六脚过来,是高电平,7414第五脚好像从IO的64脚过来,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