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CPU不跑码

楼主(2009-03-06):
该板时ASUSP5P800-VMS。拿来是加电南桥发烫,查1.5V供电不正常,换了MOS管,加电1.5V正常,在加假负载测CPU供电正常,时钟有0.36V,PG有1.2V,复位有1.2V,都正常,上真CPU后,检测卡没跑码,测CPU供电为0,是咋个的

网友:
应该是座子 的问题,你可以观察一下CPU和测试座的厚度应该不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