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J2500从纸盒进不了纸---已解决

楼主(2009-03-06):
昨天修一台LJ2500激光打印机;故障为从纸盒进不了纸但有进纸动作,单页送纸可正常打印;分析:此机应为进纸组件进有问题!其它应基本正常!因为可单页打印:于是查看搓纸轮和分页器无明显不正常,于是清洁一下这个组件,再将托纸板弹簧,拉长点,再次开机打印,故障现象依旧,:再次检查,打印机联想打印有搓纸动作,说明控制结构应正常;且搓纸轮能够有力转动,;~~~~~~~~~~~~~~如果是分页器问题不应该不走纸,,于是再次怀疑是不是搓纸轮磨损了!更换一只试机!正常了!

网友:
磨损一般出现在老用单页进纸,造成空磨。时间长了也是。
不过不进纸一般可以清洁一下搓纸轮,一般纸毛多或尘多造成搓力不够。清洁一下就好了。
我的LJ-2500已经打印了12000页了,一个鼓,没有秘诀,经常清洁鼓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