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

楼主(2009-03-06):
請問一下哪位大大有IBM  R51的線路圖?
L11量測只有12歐姆. C597+Q43燒毀..
請問C597是多大?Q43是哪顆MOS
煩請提供~多謝!

网友:
这图网上有吧,如果找不到  我有

网友:
能否請 二毛维修 大大 提供一下~

网友:
资料区的合集里面就有。T4跟R5随便下

网友:
多謝大大的指點~

网友:
目前L11量測為9歐姆
還是短路的情況
不過卻沒有零件發燙

网友:
Q88上方有顆1993E的IC
有哪顆可以共用嗎

网友:
此板已修復
南僑也掛掉了
1993E也是

网友:
你有点笨了,这个时候你把电感一边翘起,看看是前级短还是后级短就 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