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6570 K7N2主板无复位

楼主(2009-03-06):
一块MS-6570 K7N2主板全板无复位,CPU有PG无复位,PCI复位信号没有,经查此复位信号由北桥发出,AGP上没有复位信号,管子和IO该换的都换了,就是不行,南北桥供电正常,不知访从哪个地方下手了!

网友:
首先检查整板的供电时钟,如正常.则检查以下环节
1:取下BIOS芯片在测试REST信号
2:如果在复位电路环节中有门电路,换之
3:NB或SB损坏

网友:
那上边有MS-6。。还是MS-7。。。。。换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