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过B0内存没过是吗

楼主(2009-03-06):
一块主板CPU 的供电 复位 时钟都正常
就是不过B0      C1-B0就不跑了
内存供电为: 2.63 和1.3V   边上的电容和电阻为1V应该不1.25V吧。内存时钟也正常5 个都为1.24正常。。
现在不知从何下手,请前辈们指教。。

网友:
什么的主板要说清楚..一般就是 北桥  CPU 座 BO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