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3-06):
canonip1880的问题
问题

网友:
我的打印机就出现上面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坏了?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你这个很像驱动程序有问题。

网友:
驱动是好的,之前是用得的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当时也是驱动程序不对 换了驱动就好了
如果驱动程序没有问题,就把机器清一下零 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是不是走纸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