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诊断卡RESET常亮

楼主(2009-03-06):
将诊断卡插到主板上后,开机能正常进系统,但是RESET灯为什么一直亮啊,,,?不是说RESET灯亮半秒后就灭才正常吗?、、谢谢

网友:
RESET灯常亮说明主板一直处于复位当中,复位不正常,检修复位相关电路吧!

网友:
但是可以进系统啊。。。。电脑是没故障的啊。。晕啊

网友:
如果能进系统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我也有块宏基的主版开机后复位灯也是常亮,只是在我按重启键时,,,复位灯才熄一下,然后亮,,,就这样保持常亮,,,

网友:
诊断卡起的作用个人觉得很有限,经常能遇到跑马不正常但机器正常的。感觉就像医生手中的听诊器,遇到心脏长右边的人,听诊器会告诉你这人没气了。

网友:
有一种诊断卡 开机时候LED不亮代表复位正常 开机后所以就会常亮

网友:
机器可以启动 那机器就没有问题,只是诊断卡是误判断,所以说诊断卡只能是一个参考

网友:
没有关系.试久点
看有问题没?

网友:
是啊,,应该就是如此,有谁有知道那个诊断卡会有这种情况就好了

网友:
最好找出诊断卡说明书看看,再做决定

网友:
你用的什么诊断卡?俄罗斯的卡就是这样的,复位灯常亮才正常。

网友:
你用的什么诊断卡?俄罗斯的卡就是这样的,复位灯常亮才正常。
引用 网友A:

是啊,,非常感谢,我就用的二落实诊断卡啊,,非常感谢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我用过别人的一个复位灯常亮的,我一直以为是那个卡有问题呢

网友:
有的卡就是 复位一直亮的    常用的卡 是 闪过了灭

网友:
有时候诊断卡没有插好或是接口脏了,也会出现这些问题的

网友:
珍断卡只能起个辅住作用 不要看死了

网友:
学习了,不过我不会看代码

网友(2009-04-05):
呵呵 知道了 以前我也不知道

网友(2009-08-17):
不要太相信卡

网友:
同意楼上的....支持

网友:
正常的是开一下复位灯就灭,主板要要正常,换槽。

网友(2010-01-17):
复位时灭一下就常亮了,我的也是这样,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