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478主板跑C0求助

楼主(2009-03-06):
型号p4xp-x 小南桥的478主板。上不上CPU通电都直接显C0。短复位针论断卡上的复位灯有反映。但是还是直显C0。没有正常的跑码现像。上C4 1.7G CPU后测得VCORE为1.68V正常应为1.75V 吧?1.68v算正常吗?请高手指点开机通电直接显C0没有跑码过程。应该是哪的问题?查那些地方?

网友:
看主板有没有掉件!断线  !

网友:
悼件断线?能不能说具体点啊?

网友:
打一下北桥的数据线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