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775主板故障

楼主(2009-03-06):
一块775华硕主板上AGP显卡的。接上4针CPU辅助供电插头后大约3秒时间会自动关机断电。不接4针插头不会自动悼电。主板是三相供电的。两个上管两个下管。后查第三相两个下管开机很快就发热。就干脆取下这一相的四个MOS管。通电发现故障依旧。最后怀疑是电源IC有问题。这电源IC为RT9245A
后用RT9245替换悼。后插上4脚插头发现没有自动关机的问题了。以为故障排除。用带灯的775座测电源没想到刚开机两秒时间就听到轰一声。有东西炸了。有烟雾冒出。没关机再测VCORE结果高达8.45V。关机后看了下发现775座里的两个像二极管的东西炸了。现在想向大家请教下?RT9245A能不能和RT9245替换?还有由于坏悼的那两个东西是在775座里的。如果直接用风枪正面吹很容易把座子的胶吹化。如果往底部吹。好像关天吹不下来似的?该怎么操作?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不过就差一个字母都不能替换吗?

网友:
CPU那边全换了!
有条件的话!没条件就别修了!

网友:
一般来将,后缀不一样,只是一些极限参数不一样
应该不会出现LZ的这种情况哦

建议重新换一下9245,另外把所有的场管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