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开机不显示

楼主(2009-03-06):
第一次开机就有显示,第二次开机显示器显示无信号输入,也没有任何警告提示声音,CPU风扇转动正常,硬盘有启动声音,初步判断为主板故障
            1.显示器连线没问题
            2.COMS短路了都没反应
第一次开机走到水波条就什么都不显示了.
我是新手请高手帮下小弟

网友:
好果在开机前用电热风筒吹一下BIOS的地方就可以有显示.

网友:
提供信息太笼统
没有办法给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