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MS-7135插显卡后在C1和50之间循环3次最后停在66,是显卡哪儿有问题?

楼主(2009-03-06):
最过手气很背,刚开始客户送来一块PCI-E显卡ATIX700LE,修了一下在我的915主板上能点亮进系统正常,交客户,没想到第二天客户来了,说在他的机上点不亮,我说你把主板带来我看下,在他的主板MS-7135上我试了确实不亮,诊断卡在50和C1间循环3次,停在66上,该客户是网吧老板,家里均是一样的主板和显卡,我说你拿一块好的正常使用的一样的显卡来,客户拿来了,我一装确实能亮,这一看肯定是显卡的问题了,但该显卡在我家的其它的主板又能点亮,唯独这一块板不亮,后来我又继续测量了一下有问题的卡,客户拿来的好显卡根本就没动,只是有时重插测主板能否亮,没想到第二天,当我再插同样的客户带来的好显卡时,居然点不亮了,多次试均不行,客户拿来进却是可以点亮的,郁闷了,这可说不清楚了。维修的风险大呀!
我开始怀疑主板是不是有问题,该主板是NVIDIA X400的,南北桥合二为一,我重拿了一块NVIDIA的昂达的7200GS新显卡,在该主板上试,一切正常,到此时我没辙了。
客户说他家有一块和这一样的主板要修,拿过来我一看一样的板,MS-7135,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上CPU不跑码为00,换BIOS芯片依旧,由于这块板NVIDIA X400的芯片空焊是通病,于是加焊了该芯片,成功了,插NVIDIA的昂达的7200GS新显卡一切正常,但插客户的原来的两块显卡ATIX700LE还是不亮,按理说,该主板应修好了,总不可能出现两块一样的坏板吧,现在我定位显卡有问题,但这两块显卡究意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呢?现在的现象是诊断卡在50和C1间循环3次,停在66上,请大家指点!

网友:
桥芯片空焊。修过不少类似这样的情况,有时候C1 50  循环  或不插显达你可以跑26,插显卡就跑C1 50     然后按着桥就可以过,条件允许的话你加焊桥芯片~

网友:
是什么桥,主板的还是显卡的

网友:
B01-CRUK865的桥太容易空焊了加热桥铁好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也不知为什么,加焊了一下显卡的15脚后,好了,另一块同样的主板,诊断卡跑00,加焊桥后OK。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加焊了一下显卡的15脚后

听不太明白,到底你修了显卡那里啊,是第15脚的电容吗;/

网友:
到底搞了什么呢,我也遇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