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SE 一对内存坏

楼主(2009-03-06):
华硕P4P800SE ,遇到很多内存都是成对坏的,测试供电,时钟等其他都是好的,AD线只有10欧姆的误差,不知道那里有问题的,请高手指教,谢谢
华硕

网友:
换个CPU试下。还有BIOS程序

网友:
破晓
都换过了,就是一对内存跑D4

网友:
换内存供电管和电容看怎样.

网友:
换北桥供电管。。。。

网友:
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
有好多都是北桥空焊的。压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