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223液晶显示器奇怪问题

楼主(2009-03-06):
我有一台长城L223液晶显示器。最近突然出现屏幕间歇闪烁。现在闪烁更频繁了。只有在1680*1050的标准分辨率才不闪。只要一改分辨率就不断的闪。眼睛都花了。 高手告诉我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0-01-01):
查高压板或灯管

网友:
高压板可能有问题了哦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除了上面几种原因,还要检查电源是否功率足够。

网友:
屏线有问题,接触不好,清洁后在插牢就OK了。小秘密,一般人我不告诉哦。

网友:
能回来告诉我们是怎么解决的那多好啊。。。。。。。。。。。。。。。。。

网友:
高压板和电源都有可能的

网友(2010-03-22):
信号板的问题

网友:
屏幕闪烁一般有五种可能:
最基本的应该是屏线,一般屏线都是直插式的,时间长了,屏线两头的触点容易发生氧化导到接触不良。严重的会出现花屏。
第二种就是驱动板,有的驱动板的存储器或MCU有一个不正常都会出现屏幕闪烁或花屏。
第三种就是电源板,电源板输出的电压不稳或不足也会导致屏幕闪烁。
第四种是灯管和高压条,灯管漏电或电压线圈接触不良也会导致屏幕闪烁。
第五种就是屏电路上芯片接触不良或电容漏电同样会导到屏幕闪烁。
最常见的故障就是屏线和高压部分。

网友:
楼上说得挺对。以前也碰到过几次,也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22的没出几年 环境不恶劣的情况下 应该没事 驱动板重点考虑

网友:
你把高压部分的供电切断 强光照屏幕看还抖动不? 本人还是认为驱动板有毛病

网友:
高压板的可能性大

网友(2010-05-14):
谁有长城L223的MCU发个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