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KQN的代换

楼主(2009-03-06):
一台TCL15寸液晶显示器,型号为EZX15F,其中一组高压驱动管(两个)被击穿,这两个管子上面标注的型号为DKQN,手头没有这种管子,不知如何代换,现请教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
如果手上没有代用管,还不如换个高压条,价格也不贵  而且简单方便

网友:
不要被不知名的管子的型号所迷感,根据高压板的升压类型,如果是明基方案的,就用两个5707代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C5707的代换了,可还是不亮,只可亮没坏的那一路

网友:
很多高壓條都有這DK 直接拆下來換得了
也找了很久
台北李先生幫查到的規格2SD 1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