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223液晶显示器奇怪问题

楼主(2009-03-06):
有一台长城L223液晶显示器。出现屏幕间歇闪烁。只有在1680*1050的标准分辨率才不闪。只要一改分辨率就不断的闪而且是分辨率越低,闪烁越快。。眼睛都花了。 高手告诉我是什么问题。

网友:
重新写一下程序就行了

网友:
呵。。我是新手。。呵。我想问一下,,程序都是通用的吗???只要是22寸的程序,,就通用吗???谢了。。。

网友:
不通用,这个要用同牌子 同型号的程序才行

网友:
这个机器  可能没有过保修期,可以送维修站维修 不花钱的

网友:
长城的保修三年,还在保修范围内就不要乱动,免得以后麻烦

网友:
不知道这机器用多久了

网友:
22的应该在保修范围内吧。

网友:
客户买显示器的地方黄了,,我们这也没有长城维修站。。呵。。。不过,,谢谢大家,,己经解决,,是屏线的问题,,,原来屏线上方粘的胶带,把屏线带变形了,,试了几次,,最好是垫了个小纸条搞定了。。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