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什么屏配什么驱动板

楼主(2009-03-06):
看了很多文章,也修好了几台液晶,现在有一台液晶驱动板坏了,我应该如何通过屏来选择什么驱动板呢,到底是用乐华还是鼎科或是其它牌子的。具体又要用到哪一款呢。谢谢!

网友:
什么牌子的都可以,自己备几个常用接口的就行了

网友:
主要是看针插还是片插,然后看是多少针还是多少片吧

网友:
1.常见是LVDS接口,这类的屏很好点,如果用乐华板的话用2025L或2045L。

2.还有老款的TTL屏,用乐华2033V类的驱动板点。

3.TCON的和RSDS接口的不太好找驱动板,一般要买原装板来解决,这二类接口的屏不是太常用。

网友:
也就一句话,跟屏配就行了。我的理解对吗。
呵呵。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
只要有屏的规格书就好配板,要是特殊的屏是很难配板的。通用的屏。即LVDS接口,驱动板一般乐华2025和免烧写的顶科2621就够用了可以通杀,TTL的 就用乐华2033有这3 个板就可以。其他的屏很少遇见。我一直是这样拿配件的!

网友:
看一下是多少大的屏,是多大的分辨率,是LVDS还是RSDS的,关键是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