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K8NF—9的通病 明天要修20片

楼主(2009-03-06):
我明天要去合肥专修一批技嘉K8NF—9的板子  有二十多片  要求明天一整天修完  我想先求助修过的高手  这个板子有哪些通病 我先知道一下 到时候节约时间  就一天时间是在有点紧  谢谢大家了
听说有一些不上电的  还有一些全板无复位的   还有时钟复位正常 走50的
俗话说有备无患嘛  弱问一下  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很想学习下
楼主真强如果是我估计一天能修出一块板子都部错了

网友:
NF4 桥坏的,带桥去,反正才一个桥,来一片干一片。

网友:
看到这标题我进来了,因为我自己也用这块板,04年的时候买的,现在还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换了一个纯铜的九州风神风扇一直超频用着!一天16小时开机(拿来做无盘服务器带了10台工作站)到现在还是好好的,看到这板“通病”赶紧进来看一下,想来也可以提早知道做好防范,晕,原来还没发现

网友:
这板子应该是桥的问题
可以烤一下,不一定非换桥

网友:
[

/img]
就是这款板子

网友:
看样子是桥的问题多啊   估计虚焊的应该不少  毕竟是单桥啊

网友:
先处理桥,加焊一下试一试。估计怎么也能碰到几片的,不见得会有通病的。

网友(2010-01-18):
两个问题 一、BIOS  二、桥空焊 别的就没有了 桥不用换 回焊就OK 成功率98%

网友:
不是BOIS就是桥问题,就这两个问题了。

网友:
对,桥的问题多些

网友:
你从哪去到合肥,一天的量就这么大,要不要带着BGA一起去???

网友:
到合肥好啊  正好去拜访下你~~~

网友:
桥的问题,多数加焊下都能行,可能使用时间没换桥时间长,不过换桥不太划算

网友:
楼主强人阿,一天50片,我也觉得换桥不划算,不过带几片过去是必要的。

网友:
桥的问题,多数加焊下都能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