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管子,有代换么?

楼主(2009-03-06):
PLONK60ZFP
GKLWB VW
GHN 545
是优派VP2130B的电源管,不知道用什么代
那位大侠帮忙啊,在线等消息....急!!!!!!!

网友:
配一个同样电压的电源适配器接入电路就行了,这样维修成本还可以小一些

网友:
通用的电源管都可能代用的

网友:
呵呵,怎么是可能啊,能告诉我这是什么管子么?最好给个准确代用,免得冒烟啊..

网友:
http://share.laogu.com/datasheet ... CTRONICS_419078.pdf
找到参数了,共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