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宏基电脑要重启几次才能找一网卡

楼主(2009-03-06):
请教一下,买的宏基品牌电脑用了半年,现在要重启电脑几次才找到网卡,请问下大家是什么原因啊!换过系统.到官方下载过网卡驱动,还是不行

网友:
多换几个系统试试,不行加焊一下网卡。不是没过保吗,直接拿售后不就行了吗

网友:
主板上的网卡芯片可能开焊,拆下来从新焊接一下试试看

网友:
刷下网卡的MAC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