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问题

楼主(2009-03-06):
联想液晶 电源  12V  3.3V供电正常   电源灯 一亮就灭  然后反复

12V供电有   3.3V供电有  查一脚电压  灯亮的时候为1.5 V 灭的时候 0V    猜可能是 高压的信号电压     驱动主控为 GM2126    问这电压正常不   还有如果改 通用高压怎么改?

补充下 屏幕 是 30针   50针 的 软排   有驱动板配不? 最好不用写软件的

这问题搞了很长时间    如果可以  想配个  电源是 12V直接输入的  高压  驱动(即仍掉现在的 板子 换新板  把屏幕点亮   大概需要多少钱?  哪里有卖?)

网友:
没有人有这个屏的板子卖吗?

网友:
怎么没有人来啊    都来说几句  或者有板子卖我 也可以啊

网友:
方向完全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指导下不?   谢谢   说说 你的思路呢?

网友:
电源灯 一亮就灭  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补充下  接信号能看见 画面   灯管未发光    主板  主控  GM2126

主板上未查出 5V信号   怎么改高压?

网友:
指示灯一亮一灭时,电压有没有变化,最好是你单独给驱动板供一下电,这样可以把故障缩小一点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