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8I845GV 不跑数 开机后诊断卡显示FF

楼主(2009-03-06):
求助 GA-8I845GV 不跑数, 开机后诊断卡显示FF ,测了下PSON有5V电压,晶振两脚电压也正常,I/O触发正常,CPU主电0.45V,复位0.45V,pg:0.45V,没有基准电压,用万用表测北桥供电的管子3055(Q27),G级3.9V,D级3.4V,S级1.5V电压,5V.12V.3V对地值300多.南桥温度正常,复位正常,内存供电正常,郁闷啊,请朋友们说说坏在哪里。谢谢!

网友:
CPU主供电偏低

网友:
请问孤帆远影版主 什么原因可以造成CPU主供电偏低

网友:
CPU供电电路不正常引起的

你的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CPU主供电偏低 478座  正常应1.5-1.7V   换电源IC

网友:
供电芯片是5090MTC

网友:
先查一下北桥供电吧!这种板北桥供电管易坏!

网友:
北桥供电管已换过

网友:
看下cpu供电管和电源IC

网友:
北桥有好几组供电,其中一组就有CPU的主电压。如果这组电压没有是不可能开机的。根据你的描述,十有八九是北桥坏了。换一个北桥看看吧。

网友:
手头没有电源IC5090MTC,已上网邮购,待出结果会跟朋友们说的,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今天换了电源IC5090MTC和CPU的上下管还有电容,开机后诊断卡显示FF ,测CPU的上管G级0.25V,D级12V,S级0.25V,下管G级0V,D级0.25V,S级0V,复位0.25V,电源IC5090MTC的12V和5V供电正常,测北桥供电的管子3055(Q27),G级3.8V,D级3.3V,S级1.5V电压,北桥温度不正常,复位正常,是不是真的是北桥坏了(因没有技术换它)。谢谢!

网友:
你上CPU 测量电感线圈,有没有1.5左右的电压 如果复位正常,就是BIOS坏了

网友:
上真CPU 开机,自动关机.我都是上假负载测的

网友:
按现在的CPU电压看,电源芯片还是没有工作。北桥的供电3055电压基本正常。
先把CPU供电修出来吧。没有CPU供电。别的不好查。

网友:
最好直接把电源IC和CPU供电场管同时换掉,在同方的主板上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单换IC无效果,作为参考,请楼主试试

网友:
请问f052360fjh VIP会员,如何把CPU供电修出来.已经把电源IC和CPU供电场管换掉了.

网友:
看电源芯片管脚定义看看输出电压正常么在看看电源管理芯片外围问题

网友:
啊。我前天遇到也是这种情况/
电源IC换了。没解决,
IO也搞过了。照样。
最后想到BIOS。。手头上没有编程器。所以放弃了。

网友(2009-11-14):
CPU电压还没有出来,查主控协控电源IC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先修CPU核心供电。

网友:
说来说去.还是你的CPU电压没修出来.重点查下电源管理芯片上的工作条件

网友:
赞成楼上的说法先把CPU电先修出来 现在是CPU没有工作

网友:
5090都没工作没VCORE, 5090的22脚电压多少?第六脚有对地了吗?

网友:
拍个图片上来,一般这种情况都是PWM坏了,看看你是几项供电的?买的话最多十几块钱,我遇到很多都是这样的问题,要不量下 主供电的上管和下管的对地正常否。

网友:
直接测试北桥上的电容阻值小于20以下就肯定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