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X280不跑CPU风扇转速高

楼主(2009-03-06):
一个客户的DELL GX280主机,一插上电开机不显示,风扇渐渐越转越快,插上诊断卡是不跑CPU,刷了BIOS,拆了网卡,量了PCI数据对地阻值,都是OK的,估计是IO了,高手们帮忙一下呢是什么问题。

网友(2009-04-13):
CPU座虚,加焊座子会好

网友:
各工作点电压正不正常啊。量一下

网友:
cpu座问题.踩一脚它又可能开机,我试过.我公司都大把电脑出现这种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