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问下行家朋友门945主板问题

楼主(2009-03-07):
一个精英945PL主板加电后检测卡跑到39就不跑了,不知道是那里问题?谢谢

网友:
你的万用表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应该跑到内存了吧把下内存看看跑到哪里

网友:
应该跑到内存了吧把下内存看看跑到哪里
引用 网友A:

试过拿下内存停在E0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再查内存供电

网友:
我是一外行不会修,只会用个检测卡瞎看看
引用 网友B:

本论坛一般面对芯片级维修人员
如果连基本工具都不会用,没有办法帮你

网友B:
本论坛一般面对芯片级维修人员
如果连基本工具都不会用,没有办法帮你
引用 网友C:

是啊连个表都不会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突然发现这个论坛所以就参加到其中学点毛皮,我真的很喜欢学修板卡类的东西但就是没有条件深感懊恨

网友C:
是啊连个表都不会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突然发现这个论坛所以就参加到其中学点毛皮,我真的很喜欢学修板卡类的东西但就是没有条件深感懊恨
引用 网友B:

先到新手区潜水看看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