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问题

楼主(2009-03-07):
请教一下各位老手们,在更换相同南桥时要留意那些问题?今天我在换一个ICH4时,换上别的都正常,就是USB不能用。

网友:
那等于没换

网友:
有可能你换上的SB本身就是USB模块坏的(排除其他电路问题)

网友:
进来才知道SB是南桥的问题,我以为……
唉,我要加紧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