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正常运行时被打印机电源线地线接到插座上的火线后跳闸电击点不亮

楼主(2009-03-07):
正常开机时,要用打印机,用三脚电源插脚插到电源插座上,不小心接地脚碰到火线,开关跳闸后主机不亮,拆出后发亮CPU电压才1.1V,代码跑FF,I/O芯片发烫,加电正常,据说此板的电源ICRT9022易坏,但测其旁边的Q28电压5.03V和Q31电压1.21V电压,CPU三相电压V11 V12 V17都是1.1V,I/O芯片winbond w83627f_aw很烫.请都各位师傅:是不是RT9022和IO芯片都坏了呢.我没有这二个芯片的资料.
IO已换已不发烫了。CPU也发热了。{原来CPU不热}但是CPU电压仍然是1。1V,跑FF代码。不知各位师傅有何高见?

网友:
io烫说明很可能坏了,Q31电压1.21V说明RT9022是好的.

网友:
是接打印机出的问题,首先考虑I/O,I/O发烫可以先换个I/O试试看.

网友:
IO已换已不发烫了。CPU也发热了。但是CPU电压仍然是1。1V,跑FF代码。不知各位师傅有何高见?